[求助] 关于运放共模反馈问题?

楼主(2022-01-07):
请问用线性电阻做共模反馈,共模输出电压如何确定啊?
我调节M13和M14的宽长比,共模输出电平只有微小的变化。

楼主:
根据公式,加大电流可以提高共模输出电平,但是提升的也不多。。还有其他方法吗?

网友:
Why does your transistor operate in a linear region?

网友(点评):
管子都调饱和之后,输出共模电平还是不能确定啊。

网友:
有出处么

网友A:
Hehe, at least to the saturation region, look at your tail current transistor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ehe, at least to the saturation region, look at your tail current transistor?

感谢哈,我这个现在就差共模输出那边不饱和,想让他共模输出电压为1.6V,,一直不知道怎么调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ehe, at least to the saturation region, look at your tail current transistor?

这张图,上面那张未及时更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ehe, at least to the saturation region, look at your tail current transistor?

我的理解是,根据现在的现象,上方电流偏小,导致共模输出电压偏小,但是共模输出电压偏小,会使M13,14电阻变小,从而使上方电流变大,但是这个具体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啊。。我看拉扎维书上就是搞一个类似M33的管子。

网友B:
你想共模出1.6V,至少要有个1.6V的参考电压。
没看明白你的电路是怎么工作的,不像是一个共模反馈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想共模出1.6V,至少要有个1.6V的参考电压。
没看明白你的电路是怎么工作的,不像是一个共模反馈电路。 ...

嗯嗯,我知道了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