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pre dft DRC :D9

楼主(2022-01-07):
想请教下前辈,D9这个DRC指的是什么错?没看懂
Warning: Clock input CP of DFF m_top/u_624_mem_wrap/TP_FF_u_memlijenc_roi_dpram0_0_FF0 not active when clocks are set on. (D9-1)

网友A:
不通,或者被gate住了

网友:
clock通路哪里被挡住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通,或者被gate住了

请教前辈,那和D1的有什么区别呢?感觉是一个意思
D1 :Clock input CP of DFF u_nc_dff2b_0__sync_s_u_dontouchc_dff2b_s_reg9 was not controlled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教前辈,那和D1的有什么区别呢?感觉是一个意思
D1 :Clock input CP of DFF u_nc_dff2b_0__sync_s_u_do ...

D1的意思就是这个CP在 test mode下,test clock根本无法控制这个pin,就是不通
D9的意思是有信号在test mode期间gate了 test clock,导致CP没有激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1的意思就是这个CP在 test mode下,test clock根本无法控制这个pin,就是不通
D9的意思是有信号在test m ...

前辈,所以,本质区别是:D1是test clock在test mode下根本控制不了reg/MEM的ck pin,而D9是本可以控制reg/MEM的ck pin,但是由于在送test clk的途中时钟被gated住了,时钟才没送到reg/MEM的ck pin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前辈,所以,本质区别是:D1是test clock在test mode下根本控制不了reg/MEM的ck pin,而D9是本可以控制re ...

没错,是这个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错,是这个意思

Warning: Clock input CP of DFF m_top/u_624_mem_wrap/TP_FF_u_memlijenc_roi_dpram0_0_FF0 not active when clocks are set on. (D9-1)
那这里clock on和clock off的区别是?不太理解clock on是什么意思,一般我们检查Drc的时候都是让那个clock是on的?当在GUI debug drc时?

网友B:
就是说,DFT DRC时,有一个状态是clock on,也就是把某个clock激活,看看能否传递到后面每个reg的CP端,当出现D9的问题是,意思是端口的clock是on,但是无法传递到列出来那个reg,这个很容易debug,你打开GUI,dft_drc之后,就可以看对应的warning了,在图形界面里打开某个D9,顺着CP端往前追就会发现的

网友C:
D9一般是icg的TE端 tie0了,导致clk不可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就是说,DFT DRC时,有一个状态是clock on,也就是把某个clock激活,看看能否传递到后面每个reg的CP端,当 ...

请教前辈,在综合flow看到如下这段,目的是什么?
set cell_from_def [get_cells -quiet -hierarchical -filter "logical_cell_from_def"]
if {$cell_from_def != {}} {
    remove_cell $cell_from_def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就是说,DFT DRC时,有一个状态是clock on,也就是把某个clock激活,看看能否传递到后面每个reg的CP端,当 ...

请教前辈一个问题,困扰我的,在做综合时,为什么第一次综合前要存write_sdc?意义是?应该有的flow是在综合后,才存一个SDC

网友(2022-02-11):
引用 楼主:
请教前辈一个问题,困扰我的,在做综合时,为什么第一次综合前要存write_sdc?意义是?应该有的flow是在 ...

取决于flow 前后一般都可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前辈,在综合flow看到如下这段,目的是什么?
set cell_from_def [get_cells -quiet -hierarchical - ...

这段是把def文件里的cell全部删除

网友(2025-01-15):
引用 网友C:
D9一般是icg的TE端 tie0了,导致clk不可控。

感谢大佬!我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,看下图就能发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