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电路图中怎么查找电路参数变量?

楼主(2022-01-07):
请问各位大神,cadence电路图中怎么查找电路参数变量?例如,我想查找变量设置为asd的器件,我应该怎么样才能查到?我知道在edit--find中可以用来查找,但这个好像需要用other来查,这个other中应该怎么设置?
这个edit--find中可以查找的参数太少了,如果需要查找别的,就需要在other中设置,但是这个设置的方法有没有什么规则,或者有没有什么手册可以用来查找相关的设置?

cadence电路图中怎么查找电路参数变量?

cadence电路图中怎么查找电路参数变量?

网友:
You have found it, haven't you?
I don't know what your purpose is? Maybe you can find it in the netlist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df~>param~>name

具体指的是哪里的param?是这吗?我是希望可以直接能找到这个参数,然后用查找替换的功能,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?

网友(2024-07-23):
ADE --> Design Variables --> 右键点想找的变量 --> Find Variab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