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AR ADC的采样率的问题

楼主(2022-01-07):
比如设计一个SAR ADC的采样率为10Msps,那么这个10Msps的指标是根据什么给出的呢,如果要做列级SAR应用于图像传感器中,那么通过图像传感器中的哪个模块来对ADC的指标提出要求呢,如果要做像素是4kx4k的图像传感器,那么ADC的采样率被要求至少是多少呢?

网友:
这个要考虑的东西很多。首先你的frame rate要求是多少,你就能决定每次读取多少行像素,你的pixel rate要达到什么水平;然后你ADC要求的精度要达到多少,这个由你的noise要求决定,一般来说10MHz的SAR做到10~12bit算不错,另外image sensor也不需要特别高精度,14bit高端应用会有,但比较少见。然后你的pixel size多大,能否做column ADC,SAR ADC一堆CDAC,不一定放的下,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多column共用。多column共用的话,你评估一下你的ADC需要多大面积,这个你根据精度要求,其实可以大致估算一下。知道了ADC面积,你根据可用面积,来决定可以放多少个ADC,这样就能决定每个ADC速度。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看似简单,但真不是一句两句话能完全说明白的。Architecture上要综合考虑

网友:
based on application, topology and minimum resolution accuracy, etc. maybe image sensor can add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