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模拟IC运放题目,1h内重金悬赏求解

楼主(2022-01-07):
题目如图片所示救救孩子吧

题目如图

题目如图

网友:
(1)
△Vbe/R型
I=(Vbe1-Vbe2)/R1=(Vt/R1)lnN
Vref=(R4/R2)*(Vbe+Vt*(R2/R1)lnN)
M1 : M2 : M3=1:1:m
Q1 : Q2=1:N
R2 = R3
(2)
中间的运放看成两个回路,左边看下去电阻RB,右边看下去电阻RA
右边F=gmRA,反馈是AF=A/(1+AF)
TLOOP=-AF*-gmRB=RB/RA
稳定的条件是TLOOP<1
(3)
Vos应该是等于压缩了R1上的电压,电流变小I=(Vbe1-Vbe2-Vos)/R1然后用指数电流公式推
公式忘了,大概是这样吧

如果前几天模集考试能出这种课本上的题,我们也不会挂那么多人了吧...

网友A:
额,拉扎维书上基准部分讲过这个吧,你不是05年的老前辈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额,拉扎维书上基准部分讲过这个吧,你不是05年的老前辈吗

这是在考验后辈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