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全差分运放仿真

楼主(2022-01-08):
我在设计全差分运算放大器时,在开环情况下频率特性曲线很正常,当用cmdmprobe模块仿真闭环的频率特性曲线时,仿真结果完全没有,增益相位均是两条水平线,这是怎么回事。
运算放大器时gain-boost结构,包括连续时间的CMFB,想咨询一下cmdmprobe这个模块的用法(怀疑自己连接有问题),四个端口分别连在什么位置。看有的人说连在输入输出端,有的人说连在CMFB之前

网友A:
可以看看这篇文章

eetop.cn_Loop Stability Analysis仿真步骤.pdf

网友B(2022-06-19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看看这篇文章

这篇文章里好像没有讲difftsbprobe在stb仿真里如何设置,我这么设置总是报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篇文章里好像没有讲difftsbprobe在stb仿真里如何设置,我这么设置总是报错
...

这个可能你得再找找资料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看看这篇文章

这个点断错位置了吧,这样输出电容的影响就忽略了吧

网友(2022-08-18):
引用 网友B:
这篇文章里好像没有讲difftsbprobe在stb仿真里如何设置,我这么设置总是报错
...

modeltype 选 differential看看

网友(2022-11-17):
楼主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跑出来是一条直线

网友(2023-04-18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点断错位置了吧,这样输出电容的影响就忽略了吧

probe放在运放输出后面和放在反馈路径上的仿真结果是一模一样的,所以我觉得在stb仿真的时候是在probe处断开,同时在断开处是考虑前后阻抗的(这样才是准确的环路增益,拉扎维的模集书有讲)

网友(2024-02-28):
Many thanks for your sharing!

网友(2024-10-03):
引用 网友B:
这篇文章里好像没有讲difftsbprobe在stb仿真里如何设置,我这么设置总是报错
...

你这个接法,本身就有问题,这样不是就把整个 全差分运放给短路掉了嘛,在反馈和输入支路中均加入电阻试一试,给个反馈系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