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Spectre中的trans仿真的积分算法

楼主(2022-01-08):
小弟我最近在做一个ADC设计,进行后仿真的时候,发现这个积分算法的不同选择对我电路的时序影响很大,这个eluer算法仿真的时序相对比较靠前,和前仿相差不大,如果是这个其他的算法的话,相对那个延时计算的要大一些,不知道大佬们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和资料吗?

网友A:
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,我觉得反而是精度问题,你选成conservative对比下看是否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,我觉得反而是精度问题,你选成conservative对比下看是否有问题 ...

这个不是精度问题,我试过,liberal和conservative是一样的,确实是不同算法的影响,这个积分算法的相关介绍在这个网址里面有介绍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!Integration methods (sourceforge.net)

网友:
可以试试在论坛找这本书的章节读一下
[1]K. S. Kundert, The designer’s guide to SPICE and Spectre. Boston: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, 1995.
4.2.1 Integration Methods
4.4.4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gration Methods

网友B(2023-05-23):
朋友请问那应该以哪个算法为准呢,就是哪个更接近实际情况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朋友请问那应该以哪个算法为准呢,就是哪个更接近实际情况呢

应该是用gear2,我记得好像gear2是收敛性最好的
精度的问题可以用其他很多设置控制,收敛性就不好搞了

网友:
四楼说的+1,推荐这本书
The designer’s guide to SPICE and Spectr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