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差分放大分析

楼主(2022-01-08):
求助分析小信号等效模型 计算增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m1*(ron1//rop1)?

有具体的一个分析过程吗

网友B:
用半边电路法,这样的结构跟单端电流源负载的共源放大类似,NM2的漏极是等效交流地,忽略二级效应的话就是gm(ro1||ro2)。
(如有错误请纠正谢谢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半边电路法,这样的结构跟单端电流源负载的共源放大类似,NM2的漏极是等效交流地,忽略二级效应的话就是gm(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