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spectre仿真启动不起来

楼主(2022-01-08):
没有任何报错,

IC618下调用spectre仿真,在loading paraplot.cxt文件的时候阻塞了,就一致停在这里,没有任何日志输出。请问各位大大是什么原因啊?
Begin Incremental Netlisting Jun 24 10:58:22 2021
End netlisting Jun 24 10:58:22 2021
Loading monte.cxt

    The netlist is up to date.
    Time taken to compare the design with netlist:   0.0s
      ...successful.
compose simulator input file...
      ...successful.
start simulator if needed...
      ...successful.
Loading paraplot.cxt

就卡在这里,停不了,进不去,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?

楼主:
原来是211版本,换了个201,能跑起来了。

license feature可能还是不全,不支持新的功能

网友(2022-09-09):
兄弟后来解决了吗

网友:
SPECTRE211需要用至少IC618.500.16以上的版本

楼主(2022-10-12):
谢谢,搞明白了

楼主:
500.13也行

网友(2023-06-29):
请问下解决了吗?

网友A:
请问有这个软件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有这个软件吗?

需要?

楼主:
周末找一下给你

网友(2023-11-01):
求助楼主,我用了要求的版本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是怎么回事

网友B(2024-10-07):
envSetVal("spectre.envOpts" "controlMode" 'string "batch")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修改为批处理模式就好了。

网友:
我的系统是Ubuntu 24.04,比较新解决了很多依赖问题。

我仔细回复一下,希望遇到问题的童鞋能看到,快速的解决方式修改成batch模式。彻底解决:

1、去仿真的目录找到一个runSimulation的程序,在命令行里面去执行
2、然后你会发现出错了,大概率是动态库依赖不对,这个时候修复这个问题就好了

PS:
我遇到的问题是libstdc++.so的符号不对,通常我的解决方式是备份原来的so然后ln -s /usr/lib/x86_64-linux-gnu/libstdc++.so.6 libstdc++.so到系统的库就好了,然后命令行检查,如果没有问题大概率就修复了。

网友(2024-12-20):
引用 楼主:
原来是211版本,换了个201,能跑起来了。

license feature可能还是不全,不支持新的功能 ...

201版本的安装包还在吗?能不能给分享一下。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nvSetVal("spectre.envOpts" "controlMode" 'string "batch")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修改为批处理模式就好了 ...

非常感谢,实测好用

网友C(2025-02-06):
还有一个原因,跟14楼做完也是没解决。仿真没设置成64位的

网友(2025-09-22):
引用 网友B:
envSetVal("spectre.envOpts" "controlMode" 'string "batch")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修改为批处理模式就好了 ...

您好!请问这句话是在哪里改呢? 多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有一个原因,跟14楼做完也是没解决。仿真没设置成64位的

我也没成功,请教下这个64位是在哪里设置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nvSetVal("spectre.envOpts" "controlMode" 'string "batch")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修改为批处理模式就好了 ...

谢谢,确实可以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