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kill 脚本在换不同工艺PDK时,电容无法换掉,callback函数原因

楼主(2022-01-08):
有木有哪位大神在用skill脚本更换不同PDK时,遇到过MOS管,RES,BJT都可以更换掉,但电容要么更换不掉,要么是如果电路中有多个电容时只能更换掉一个,剩下其他的无法更换,因此怀疑电容的callback函数问题,又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!下图是出问题更换成的电容callback函数情况:(有问题的电容

被更换的电容callback函数情况:

网友A:
这个电容除了lib,其他参数都没有换过来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容除了lib,其他参数都没有换过来吧

在多个电容的电路中可以更换掉一个电容,其他的电容无法更换,因此我猜测是callback函数调用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多个电容的电路中可以更换掉一个电容,其他的电容无法更换,因此我猜测是callback函数调用问题。 ...

callback是将已替换完的参数刷新一下,及mom的l和w已经替换,但是cap的大小并没有刷新。最好把你的code贴上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