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buntu安装VCS2018和verdi,图形化界面字体特别小

楼主(2022-01-08):
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,感谢!

网友A:
没遇到这个问题,会不会是你用虚拟机装的原因?

网友B:
Ubuntu遇到的问题一般都拒绝回答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buntu遇到的问题一般都拒绝回答。。。

为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buntu遇到的问题一般都拒绝回答。。。

同问,为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遇到这个问题,会不会是你用虚拟机装的原因?

不是虚拟机,我用虚拟机没遇到,直接装的ubuntu

网友C:
屏幕肯定是高分屏,这个暂时无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屏幕肯定是高分屏,这个暂时无解

确实高分屏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确实高分屏!

有多高?

网友D(2022-05-14)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?

只能在preferences里面稍微调整一下 能凑合用

网友C(2022-09-16):
可以虚拟机里装个vnc,外面用vnc远程连接,可以1080p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虚拟机里装个vnc,外面用vnc远程连接,可以1080p

直接装的系统,不是在虚拟机里面

网友:
上图看一下

网友E:
调一下分辨率不可以吗,我的刚安装也是很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调一下分辨率不可以吗,我的刚安装也是很小

你指的是什么分辨率,软件还是系统显示的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你指的是什么分辨率,软件还是系统显示的?

分辨率是系统的啊,软件也是可以调整字体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分辨率是系统的啊,软件也是可以调整字体的

分辨率一开始试过,不行

网友:
verdi->tools->preference->general->appearance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分辨率一开始试过,不行

楼上的答案都不对,是因为系统缺字体,安装字体以后再preference里改font size才会生效

网友(2023-06-22):
屏幕精度太高,字体问题的确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