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下面的语法的含义求助

楼主(2022-01-08):
Hi all,

      有在uvm中看到下面的写法,不太明白用意,有了解的吗?wait(vars!=0); if(vars!=0) do something  else do other things, wait和if判断不是都是出于active region,为什么还需要特别增加此判断呢?

网友A:
阻塞。
wait拿不到条件值,就卡在那儿了
if只是判断下,不满足就绕个弯儿继续往下走就是了。

网友:
楼二说的没毛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阻塞。
wait拿不到条件值,就卡在那儿了
if只是判断下,不满足就绕个弯儿继续往下走就是了。

那else永远不会执行吧

网友(2022-02-15):
引用 楼主:
那else永远不会执行吧

万一是四值变量呢

网友:
wait的条件满足后  才会执行后面的代码

网友B:
单线程这样写确实多余,但是多线程就不一定了,比如有另外一个线程同样是wait这个变量不等于1,wait到后就立马把这个变量赋值为0,那你那个if的语句和这里是不是就有竞争了,谁先执行不确定,如果不这么写出现问题很难debug,在实际项目中确实有人遇到这样的bug,只是比你这个例子隐蔽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单线程这样写确实多余,但是多线程就不一定了,比如有另外一个线程同样是wait这个变量不等于1,wait到后就 ...

这看起来才像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