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NOVUS 启动找不到license

楼主(2022-01-08):
请教各位大佬,小弟最近在贴吧里安装了INNOVUS 20的安装包,根据资料安装了INNOVUS ,但是启动时工具找不到license。
license 路径是对的,但是就是找不到,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,十分感谢

网友A:
可能是你的license.dat里面没有INNOVUS 的licens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你的license.dat里面没有INNOVUS 的license

怎么去确认有没有innovus  的license 呢,这个生成的license 确实使用Candence 其他软件的path 生成的

网友:
You can invoke innovus if your license file contains any of the following features:
First_Encounter_VIP
Virtuoso_Digital_Implem
Virtuoso_Digital_Implem_XL
Innovus_Impl_System_Basic
Innovus_Impl_System

网友B:
一是pj问题;二是换浮动license模式,用lmgrd起licens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是pj问题;二是换浮动license模式,用lmgrd起license

已经找到问题了,确实是license 的问题

网友C:
解决了就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解决了就好

现在遇到了新的问题,Synopsys 的lincense 说是到期了,好不容易才破解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是pj问题;二是换浮动license模式,用lmgrd起license

是license的问题,感谢感谢,已经解决了。新的问题是Synopsys 的license 到期了

网友D(2024-06-05):
楼主如何解决license问题的

网友(2024-07-05)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如何解决license问题的

同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