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用ADS仿真的时候会卡在一个点上,跑不下去

楼主(2022-01-08):
用ADS跑原理图版图联合仿真的时候;要跑三阶交调失真,仿真设置啥的直接用的template,功率从20dBm~60dBm,然后很多时候会在某个点卡住(如图),不知道为什么?
图中是在跑45这个点的时候,有个Solution FAILED

跑到某个点卡住

跑到某个点卡住

网友A:
有的点可能不收敛,你可以试着改下HB仿真控制器中的一些设置,比如solv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的点可能不收敛,你可以试着改下HB仿真控制器中的一些设置,比如solver

谢谢,敢问兄弟一般是怎么设置的呢,我之前都是auto,网上说将收敛模式改为advanced并提高迭代次数对收敛性可以有所改善,但不太清楚给到多少合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敢问兄弟一般是怎么设置的呢,我之前都是auto,网上说将收敛模式改为advanced并提高迭代次数对收敛 ...

你可以看下这个,试着改一下,当然还是可能会有不收敛的问题,但应该能缓解一些:功放芯片设计之如何解决ADS不收敛问题 - 知乎 (zhihu.com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