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已解决】lvs电源和地报错

楼主(2022-01-09):
如下如所示,lvs报错是怎么回事呢?
网表我用的是.v文件转的.spi+工艺库提供的.spi
版图在综合的时候我没有用全局变量VDD!和VSS!,而是用了VDD和VSS,均打在了metal1的pin层上,这种情况下过lvs需要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呢?
且与电源环都之间都已经相互连上了:

网友A:
LVS option 里面添加power net和ground net的名称列表,可以只加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VS option 里面添加power net和ground net的名称列表,可以只加一个。

嗯嗯我的列表里面的电源和地都添加了,请问数字模块里顶层的电源和地net是需要自己在gds里手动添加吗?我添加完之后报这个错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