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eference Library Inconsistent With Main Library

楼主(2022-01-09):
请大神帮忙,所有的设计都是采用同意tf文件和milkyway库,为何还会产生这些问题?
sc为standard lib; io为io pad cells

>create_mw_lib $my_mw_lib -open -technology $tech_file -mw_reference_library "$mw_path/sc $mw_path/io" -bus_naming_style {[%d]}

Start to load technology file ../ref/tech/tsmcn65_6lmT1.tf.
Warning: Layer 'AP' is missing the attribute 'minArea'. (line 588) (TFCHK-012)
Warning: Cut layer 'VIA1' has a non-cross primary default ContactCode 'VIA12'. (line 919) (TFCHK-092)
Warning: CapModel sections are missing. Capacitance models should be loaded with a TLU+ file later. (TFCHK-084)
Technology file ../ref/tech/tsmcn65_6lmT1.tf has been loaded successfully.
Warning: Reference Library Inconsistent With Main Library
Reference Library: /home/yqzhang/binarymcnn/ref/mw_lib/sc (MWLIBP-300)
Warning: Inconsistent Number Of Metal Layers:
    7 (Main Library) <==> 10 (Reference Library). (MWLIBP-301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Layer 85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Mask Name      via6         |    via9     (MWLIBP-319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Layer 74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Mask Name      metal7       |    metal10     (MWLIBP-319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9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3 (100, 100)   |    VIA2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3 (30, 30)       |    M2 (0, 70)
    Upper Layer     M4 (30, 30)       |    M3 (7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20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4 (100, 100)   |    VIA3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4 (30, 30)       |    M3 (7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5 (30, 30)       |    M4 (0, 7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21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5 (360, 360)   |    VIA4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5 (80, 80)       |    M4 (0, 70)
    Upper Layer     M6 (80, 80)       |    M5 (7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22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RV (3000, 3000)   |    VIA5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6 (1500, 1500)   |    M5 (7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AP (1500, 1500)   |    M6 (0, 7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6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5 (360, 360)   |    VIA5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5 (80, 20)       |    M5 (4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6 (20, 80)       |    M6 (0, 4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7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1 (100, 100)   |    VIA6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1 (40, 0)        |    M6 (0, 40)
    Upper Layer     M2 (40, 0)        |    M7 (4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8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2 (100, 100)   |    VIA7 (360, 360)
    Lower Layer     M2 (40, 0)        |    M7 (80, 20)
    Upper Layer     M3 (40, 0)        |    M8 (20, 8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9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3 (100, 100)   |    VIA8 (360, 360)
    Lower Layer     M3 (40, 0)        |    M8 (20, 80)
    Upper Layer     M4 (40, 0)        |    M9 (80, 2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0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4 (100, 100)   |    VIA1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4 (40, 0)        |    M1 (4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5 (40, 0)        |    M2 (4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1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5 (360, 360)   |    VIA2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5 (80, 80)       |    M2 (4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6 (80, 80)       |    M3 (4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2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1 (100, 100)   |    VIA3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1 (0, 70)        |    M3 (4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2 (0, 70)        |    M4 (4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3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2 (100, 100)   |    VIA4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2 (0, 70)        |    M4 (4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3 (70, 0)        |    M5 (4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4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3 (100, 100)   |    VIA5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3 (70, 0)        |    M5 (4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4 (0, 70)        |    M6 (4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5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4 (100, 100)   |    VIA6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4 (0, 70)        |    M6 (4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5 (70, 0)        |    M7 (4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6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5 (360, 360)   |    VIA7 (360, 360)
    Lower Layer     M5 (80, 20)       |    M7 (80, 80)
    Upper Layer     M6 (20, 80)       |    M8 (80, 8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7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1 (100, 100)   |    VIA8 (360, 360)
    Lower Layer     M1 (30, 30)       |    M8 (80, 80)
    Upper Layer     M2 (30, 30)       |    M9 (80, 8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8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sc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2 (100, 100)   |    VIA1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2 (30, 30)       |    M1 (0, 70)
    Upper Layer     M3 (30, 30)       |    M2 (0, 70)     (MWLIBP-324)

Warning: Reference Library Inconsistent With Main Library
Reference Library: /home/yqzhang/binarymcnn/ref/mw_lib/io (MWLIBP-300)
Warning: Inconsistent Number Of Metal Layers:
    7 (Main Library) <==> 10 (Reference Library). (MWLIBP-301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Layer 85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Mask Name      via6         |    via9     (MWLIBP-319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Layer 74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Mask Name      metal7       |    metal10     (MWLIBP-319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9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3 (100, 100)   |    VIA1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3 (30, 30)       |    M1 (0, 70)
    Upper Layer     M4 (30, 30)       |    M2 (0, 7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20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4 (100, 100)   |    VIA2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4 (30, 30)       |    M2 (0, 70)
    Upper Layer     M5 (30, 30)       |    M3 (7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21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5 (360, 360)   |    VIA3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5 (80, 80)       |    M3 (7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6 (80, 80)       |    M4 (0, 7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22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RV (3000, 3000)   |    VIA4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6 (1500, 1500)   |    M4 (0, 70)
    Upper Layer     AP (1500, 1500)   |    M5 (7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3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2 (100, 100)   |    VIA1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2 (0, 40)        |    M1 (4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3 (40, 0)        |    M2 (0, 4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4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3 (100, 100)   |    VIA2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3 (40, 0)        |    M2 (0, 40)
    Upper Layer     M4 (0, 40)        |    M3 (4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5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4 (100, 100)   |    VIA3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4 (0, 40)        |    M3 (4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5 (40, 0)        |    M4 (0, 4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6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5 (360, 360)   |    VIA4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5 (80, 20)       |    M4 (0, 40)
    Upper Layer     M6 (20, 80)       |    M5 (4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7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1 (100, 100)   |    VIA5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1 (40, 0)        |    M5 (4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2 (40, 0)        |    M6 (0, 4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8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2 (100, 100)   |    VIA6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2 (40, 0)        |    M6 (0, 40)
    Upper Layer     M3 (40, 0)        |    M7 (4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9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3 (100, 100)   |    VIA7 (360, 360)
    Lower Layer     M3 (40, 0)        |    M7 (80, 20)
    Upper Layer     M4 (40, 0)        |    M8 (20, 8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0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4 (100, 100)   |    VIA8 (360, 360)
    Lower Layer     M4 (40, 0)        |    M8 (20, 80)
    Upper Layer     M5 (40, 0)        |    M9 (80, 2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1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5 (360, 360)   |    VIA1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5 (80, 80)       |    M1 (4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6 (80, 80)       |    M2 (4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2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1 (100, 100)   |    VIA2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1 (0, 70)        |    M2 (4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2 (0, 70)        |    M3 (4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3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2 (100, 100)   |    VIA3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2 (0, 70)        |    M3 (4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3 (70, 0)        |    M4 (4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4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3 (100, 100)   |    VIA4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3 (70, 0)        |    M4 (4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4 (0, 70)        |    M5 (4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5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4 (100, 100)   |    VIA5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4 (0, 70)        |    M5 (4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5 (70, 0)        |    M6 (4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6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5 (360, 360)   |    VIA6 (100, 100)
    Lower Layer     M5 (80, 20)       |    M6 (40, 0)
    Upper Layer     M6 (20, 80)       |    M7 (40, 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7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1 (100, 100)   |    VIA7 (360, 360)
    Lower Layer     M1 (30, 30)       |    M7 (80, 80)
    Upper Layer     M2 (30, 30)       |    M8 (80, 80)     (MWLIBP-324)
Warning: Inconsistent Data for Contact Code 18
    Main Library (binmp.mw)           |    Reference Library (io)
    Cut Layer       VIA2 (100, 100)   |    VIA8 (360, 360)
    Lower Layer     M2 (30, 30)       |    M8 (80, 80)
    Upper Layer     M3 (30, 30)       |    M9 (80, 80)     (MWLIBP-324)
{binmp.mw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