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输入管衬底接法的问题。

楼主(2022-01-09):
在看电路时,对于p管输入,有的电路输入管衬底接源级,有的接电源,有的接比源级高一个VTH的电压,不太清楚各种接法应该怎么选用,主要考虑什么因素呢?

网友:
考虑阈值电压和寄生结构

网友:
如果body effect可以接受就接到电源或公共最高的地方,这样省环的面积。如果body effect不可以接受就接自己的源极,但这样会多出一个nwell的环和两个spac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