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AMS ADE L 设置参数无效。

楼主(2022-01-09):
       各位前辈好!小弟在仿AMS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。config建好以后,ADE L设置了仿真参数并运行。但是如果想设置新的仿真参数并运行,并不能成功,实际运行的总是第一次设置的仿真参数。       第一次设置仿真时长2s,成功运行。

       但是想运行更长的时间,把仿真时长设置成4s,实际运行的总是2s
    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过这一情况?

楼主:
自顶。能不能有大佬回复一下啊!

网友A:
应该是到了tran分析能够设置的最大时长了,不能再长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到了tran分析能够设置的最大时长了,不能再长了。

之前,开始时设置2ms,可以正常出结果。再设置成4ms,却一直都只能运行2ms。4ms肯定不是最大时长吧。

网友:
就是最多只能跑2ms的时长,我之前用51的时候遇到过。

网友B:
重新生成一下网表,看下行不行。如果不行,去网表里面把仿真时长改成你想要的值,然后直接点击run(注意不要点重新生成网表并仿真,就是那个绿色的按钮)试一下。

网友C:
看下保存图形文件大小,设置成sst2看是否可行

网友D:
HDL文件里仿真时间是不是不够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下保存图形文件大小,设置成sst2看是否可行

默认就是设置成sst2的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重新生成一下网表,看下行不行。如果不行,去网表里面把仿真时长改成你想要的值,然后直接点击run(注意不 ...

试了,不行。感谢前辈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HDL文件里仿真时间是不是不够长

看了一下确实是这个问题。把HDL testbench里的时长改长了以后,确实行了。
不过之前也遇到过,HDL testbench里时间足够长,设置的仿真时间很短,但是改了仿真时间,还是运行原来的仿真时长,的问题。
非常感谢前辈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