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个电路是实现什么功能,怎么仿真呢

楼主(2022-01-09):
(图片)

网友A:
It is simple cascode structure. Looking at sizes it is for current mirror.

网友B:
cascode结构,应该是备用的,将G0 G1 S相接就是个dummy,后面如果要改版能改金属把S接地,G0 G1接MOSdiode的栅极变成两个电流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t is simple cascode structure. Looking at sizes it is for current mirror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ascode结构,应该是备用的,将G0 G1 S相接就是个dummy,后面如果要改版能改金属把S接地,G0 G1接MOSdiode ...

谢谢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