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形式化验证问题请教

楼主(2022-01-09):
     最近在做formality比对时,遇到两个问题,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!问题描述如下:
          1、带上拉电阻的PAD在比对时报多驱动,应如何设置?
          2、代码中例化的PLL在比对时报AVDD和AVSS管脚比对失败,应如何设置?
     背景信息如下:
        1、做rtl VS pre netlist的形式化验证,在RTL中UART_RX管脚用了带上拉电阻的IO PAD类型
        2、RTL中例化PLL时注释掉了AVDD和AVSS的电源地管脚,且DC综合时PLL设置了don't touch属性
        3、formality验证时读取的是rtl和综合生成的ddc文件
        4、从比对结果的逻辑锥结构上看,UART_RX管脚的输入电平不一致,RTL输入低电平,netlist输入高电平
        5、PLL的AVDD和AVSS管脚看不出明显差别

网友A(2022-02-10):
IO PAD和PLL在DC和formality流程中,都是以db形式存在。formality比不过的原因在于它们的lib与你RTL调用时的端口不一致,特别是电源地端口,如果RTL中注释掉了,那对应的lib也要注释掉

楼主(2022-03-16):
引用 网友A:
IO PAD和PLL在DC和formality流程中,都是以db形式存在。formality比不过的原因在于它们的lib与你RTL调用时 ...

您说得对,RTL中例化PLL时未包含AVDD和AVSS管脚,所以比对报错,后面通过在fm中设置set_dont_verify,将AVDD和AVSS设置成不比对点就好了,另外,UART_RX管脚在PADC中增加了一个buffer,若是手动在vg网表中注释掉buffer,比对就可通过,由此看来,有没有可能是padc中的buffer的驱动能力比上拉电阻类型PAD的驱动能力强导致无法上拉到高电平,进而比对失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