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E_USK

楼主(2022-01-10):
做完postcts 发现时钟树上插了一些 FE_USK的buffer,是在useful skew optimization 加上去的,加在了capture clock capture clock比launchclock 大很多 导致一些setup violation。我在postcts前设置了 setUsefulSkewMode  -maxAllowedDelay0.15选项没有效果,请问大家 这种buffer有办法消掉吗?

网友A:
1. getOptMode  -usefulSkew
2 .getOptMode -usefulSkewCCOpt
3.getOptMode -usefulSkewPostRoute
看一下这些option的返回值,如果不想用useful skew 把这些关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getOptMode  -usefulSkew
2 .getOptMode -usefulSkewCCOpt
3.getOptMode -usefulSkewPostRoute

你好 ,看过 usefulSkew 是开着的 但是我写得那条命令毫无作用,或者遇到加的这种FE_USK得buffer应该怎么优化掉?

网友:
你开了useful skew,工具就可以帮你插这些。应该做的是找出为啥插这些的真正原因,看看和它相关的前后级路径有什么异常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