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启动电路问题

楼主(2022-01-10):
我这里使用MOS diode想压低3.3V的电压至1.2V到INV,但是试着调整管子,压低到INV的电压一直都是在1.7v以上
请问各位大佬,我该怎么调整这一路上的管子,才能使得INV PMOS源端得到1.2V的电压

网友A:
通路里再加一层或两层PMOS diod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路里再加一层或两层PMOS diode

加入PMOS diode,DC仿真
然后如果叠更多层,上面的PMOS会进入线性区,然后INV的电压还是下不去1.2V

网友B:
我看你串了3个pmos,每一个压降Vgs=0.5V,所以再加一个就正好从1.7v降到1.2V

网友:
增大L试试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看你串了3个pmos,每一个压降Vgs=0.5V,所以再加一个就正好从1.7v降到1.2V

单纯这么做,DC仿真下还是下不去,最终还是1.7V,每个PMOS diode分掉的电压变小了

楼主:
好像也没什么用

网友:
你现在T15的PMOS把电压钳位住了没法压,办不到的,把这个T15 PMOS去掉   然后上面继续串就能压下来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加入PMOS diode,DC仿真
然后如果叠更多层,上面的PMOS会进入线性区,然后INV的电压还是下不去1.2V
...

你压下来的目的是什么?  降低DC漏电流?    你现在这个比直接串压到1.2V的情况降得多了(T15亚阈值,上面多个DIO PMOS串联),已经很好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压下来的目的是什么?  降低DC漏电流?    你现在这个比直接串压到1.2V的情况降得多了(T15亚阈值,上 ...

下部分是个反相器,用于bandgap输出1.2V时反向输出0V电压,关闭旁边的NMOS管,所以需要压下来,关闭启动电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下部分是个反相器,用于bandgap输出1.2V时反向输出0V电压,关闭旁边的NMOS管,所以需要压下来,关闭启动 ...

去掉T15这个PMOS照样能给后面这个NMOS GATE拉低,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关断这个启动电路你这个结构用复杂了。不要把这个当做反相器看待,你这个结构的优势在于VBG起来了,启动电路的漏电相对较小,当然去掉T15串多个DIO PMOS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去掉T15这个PMOS照样能给后面这个NMOS GATE拉低,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关断这个启动电路你这个结构用复杂了。 ...

谢谢,目前电路还有诸多问题,我先消化一下你们的回复file:///C:\Users\Administrator\AppData\Local\Temp\SGPicFaceTpBq\10624\2139B388.png

网友C:
不存在你想要的工作点啊,你想PMOS的S跟G都等于1.2,那PMOS就相当于完全关死了,上面那串二极管就完全是0电流,他们的Vgs也必然非常非常小,就需要PMOS的S比较高,这不是矛盾的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存在你想要的工作点啊,你想PMOS的S跟G都等于1.2,那PMOS就相当于完全关死了,上面那串二极管就完全是0电 ...

是的大佬,对于这个启动电路我还是没有想通,因为跟着别人的示例调的,以为那个点应该是1.2V,但其实那一块正常有1.2V的Gate电压以后,后面反向依然可以是0V关断后续的NMOS,但是后面虽然NMOS能正常关断,但启动电路接入Bandgap电路以后,工作起来会有高温情况下bandgap降低到1.15V的问题,现在也没想通该怎么找问题,启动电路不知道从何入手去改进

网友D:
你把所有PMOS的栅接在一起试试

网友E:
我理解你应该是需要多串diode在vbg settle之后把反向器通路,也就是T18的电流降下来。跟1.2V啥的没有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理解你应该是需要多串diode在vbg settle之后把反向器通路,也就是T18的电流降下来。跟1.2V啥的没有关系 ...

是的,后来才反应过来其实就算那里是1.8V也没事,之后NMOS栅压也会被拉低,但现在没想通为啥启动电路接入以后输出的VBG变差了,大佬有什么建议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把所有PMOS的栅接在一起试试

启动电路就是接入的PMOS的栅极哈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后来才反应过来其实就算那里是1.8V也没事,之后NMOS栅压也会被拉低,但现在没想通为啥启动电路接入 ...

变差是什么意思?nmos一般倒比管比例大些就行

网友:
你这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目标。VBG=1.2,假设INV PMOS源端=1.2V,意味着这条支路的电流为0,那上面的PMOS diode必然VGS=0

网友F:
这样上边的PMOS diode不通的情况下,DC 工作点电压降不下来,同时如果没有bias的情况下,电路存在高阻点,风险较大。 解决办法,使用PMOS 做成线性区电阻,INVERTER的PMOS不要,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变差是什么意思?nmos一般倒比管比例大些就行

就是接入启动电路以后,我的bandgap在高温下的偏移到了1.15V,如果不加入启动电路的话,可以维持在1.2V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样上边的PMOS diode不通的情况下,DC 工作点电压降不下来,同时如果没有bias的情况下,电路存在高阻点, ...

启动电路见的比较少,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