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jtage clk 和 mbist clock

楼主(2022-01-10):
请教一个问题,一直没有搞明白 jtage clk (TCK) 和用来测试mem的 clk是啥关系。  测试mem 的clk可以复用TCK 吗?

网友A:
不可以,mem clk是mem运行的频率,一般来说,只有在这个频率下测试通过,正常功能才没有问题。tck 与 mem clk的关系你可以搜索论坛。https://bbs.eetop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9662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可以,mem clk是mem运行的频率,一般来说,只有在这个频率下测试通过,正常功能才没有问题。tck 与 mem clk ...

谢谢回复 受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可以,mem clk是mem运行的频率,一般来说,只有在这个频率下测试通过,正常功能才没有问题。tck 与 mem clk ...

我查下了下电路,发现mem 的clok 都被工具用mux 一起连接到TCK上面了。   就是func clok和 TCK 时钟 通过mux  , mux/z 接到mem ck pin上。

网友B(2023-01-30):
mem clk一般是memory 正常工作的时钟,tck是测试memory 时的load数据的时钟,本质上没有关系。但是现在的tool很智能加了mux可以在测试低速的时候选用tck做memory的驱动时钟用于调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em clk一般是memory 正常工作的时钟,tck是测试memory 时的load数据的时钟,本质上没有关系。但是现在的to ...

谢谢回复,一直没有搞明白。十分感谢 受教了

网友C:
membist一般就两个clk domain
bap/sib这些用ijtag tck
controller/interface用bist clk, 也就是func clk
正常测试肯定要用func clk
以前tessent的版本 ijtag tck和bist clk需要满足1:4 的关系, 因为跨clk domian去配controller/interface里面的reg, 它做了一个sync电路
现在换成了mux了  不需要care比例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membist一般就两个clk domain
bap/sib这些用ijtag tck
controller/interface用bist clk, 也就是func clk

明白了 谢谢回复  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