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下怎么批量重生成IP核

楼主(2022-01-10):
如题,我使用的ISE版本是14.6,
由于更改FPGA芯片,原来用的是S6,现在改成K7,所以很多RAM核不再支持,但仍然可以双击打开,重新生成,
不过一个个双击打开太过于麻烦,效率太低,能不能打量重新生成工程所用到的IP核,谢谢

网友A:
如果你之前的IP有统一的Xilinx CORE Generator工程,那比较好办,将目标器件改选为你需要的K7的型号,然后使用Regenerate all project IP这个功能,如下图:

备注:这个功能我从未使用,你自己试一下。建议提前做好备份,批量功能。。。慎用啊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之前的IP有统一的Xilinx CORE Generator工程,那比较好办,将目标器件改选为你需要的K7的型号,然后 ...

多谢,找到了,没有办法,有些底层的东西K7里面不支持了,必须重新生成,不然也没办法用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