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RM Physical IP TSMC工艺库命名意思

楼主(2022-01-10):
ARM官网上TSMC 40 的工艺库共有以下5种选项,请问各是什么意思?哪一种是LP eFLASH工艺的?
CEN40FL
CEN40FS
CLN40G
CLN40GL
CLN40LE

网友A:
arm网站应该有介绍吧, 看名字像是第一个

楼主:
CEN40FL下没有Memory Compiler,是否可以用CLN40G下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rm网站应该有介绍吧, 看名字像是第一个

没有找到相应的介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