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scode和共源共栅说的是同一种结构吗

楼主(2022-01-10):
cascode和共源共栅说的是同一种结构吗?如果不是,它们二者有什么区别

网友A:
是,像这种简单的问题,直接百度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还有cascade好像 串和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,像这种简单的问题,直接百度一下就可以了

但是我们公司有人跟我解释说共源共栅只是为了达到某种功能(如提高阻抗)而设计的一种cascode结构,它们两个属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,所以有点疑惑到底两个是不是完全等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我们公司有人跟我解释说共源共栅只是为了达到某种功能(如提高阻抗)而设计的一种cascode结构,它们 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我们公司有人跟我解释说共源共栅只是为了达到某种功能(如提高阻抗)而设计的一种cascode结构,它们 ...

说这话的人也是半吊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我们公司有人跟我解释说共源共栅只是为了达到某种功能(如提高阻抗)而设计的一种cascode结构,它们 ...

这个人就是孔乙己,一般理解cadcode就是共源共栅,谁管茴字有几种写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