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画版图的倍数问题

楼主(2022-01-10):
我现在使用virtuoso画版图,原理图是20 个电容,如果直接使用原理图Q然后导出20个,和自己一个一个导出20个,他们大小差距很大,像下图
左边是20个,右边是1个,面积差不多,如果右边20个连在一起,肯定比左边大很多。大神们,我想知道我画版图应该是用哪种方法,是直接用那20个整体还是一个一个画。

网友:
1.去问RD为什么这样设计,一切听从RD的要求。

网友A:
有时候软件调出来器件用Q改变参数值并不会引起改变, 上面两图数据其实完全一样的都是一个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时候软件调出来器件用Q改变参数值并不会引起改变, 上面两图数据其实完全一样的都是一个电容 ...

大神 我不知道怎么连接电容,下面这个电容也没有引脚让我连接
我看别人的电容都是有引脚的,像下图,是我有的配置没选好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