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 和 dc operating point 的区别

楼主(2022-01-10):
(图片)

网友A:
dc oppoint对应的dc仿真一般是看bias/op模块的dc点,全Corner都得看,tran oppoint对应的是tran仿真结束时电路各种器件的dc点,不一定是稳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c oppoint对应的dc仿真一般是看bias/op模块的dc点,全Corner都得看,tran oppoint对应的是tran仿真结束时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