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LCVCO的相关问题讨论

楼主(2022-01-10):
如图LCVCO结构,M1和M2有时会采用vb进行偏执,请问这种结构对比直接耦合的VCO,其优点是什么;另外R与C的取值该如何选取,谢谢!

网友A:
class C VCO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lass C VCO吧

是的,把vb偏置在小于vth的电压值上,但没太理解这样做的缘由

网友B:
这是C类VCO,你的tail要有一个大的电容。Vb使得工作管要永远处于饱和区域,要不然noise factor 会增大。也是由于此,C类VCO起振比较困难。可以参考 Mazzanti 与 Andreani Class-C VCO 的JSSC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C类VCO,你的tail要有一个大的电容。Vb使得工作管要永远处于饱和区域,要不然noise factor 会增大。也 ...

好的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