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自动退出的问题

楼主(2022-01-10):
300资产
各位大佬好,小弟最近使用encounter做pr遇到一个问题,就是init_design时,没有添加mmmc文件的时候是正常的,添加之后再init_design之后,enounter就退出了,log显示
我搜索之前eetop出现的原因是有个lef和.v没对上,但是这个项目用icc做完了也没啥问题,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佬看一下。

网友A:
软件运行崩溃了,不是你问题,是系统和版本不兼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软件运行崩溃了,不是你问题,是系统和版本不兼容

但是没有加mmmc文件运行其他的功能都正常啊

网友:
联系我给你安排个最新版INNOVUS

楼主:
解决了,一直感觉是自己哪里出错了,后来我换了不同版本的pr工具init相同的design,发现有一版报出了错误
,检查发现是自己生成的ict文件生成的captable文件缺少了extend_cap_table,所以自己生成的文件出错的概率还是很大

楼主:
但是为什么我是用itf文件自己 生成ict文件之后在生成captable文件会缺少这部分呢,又是个问题,感觉后端问题太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