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比较器版图差分输出后仿不匹配

楼主(2022-01-10):
最近画了一个三级预放大的版图,三级预放大版图连线相同,提取寄生参数仿真发现,最后一级的差分输出的增益不匹配
可以发现前两级的增益相同,最后一级增益相差5dB,
将最后一级的版图单独仿真,差分输出增益也是相同的。
单个版图cell如图:
输入和输出走线尽量匹配了。
在提取寄生参数时,选择c+cc,则后仿时三级增益大小匹配。是否能确定是由于寄生电阻带来的最后一级输出增益不同。
提取的寄生网表如图:图中标注的为第三级输出节点对应的寄生,寄生电阻单个不超过2欧姆。
请问,是什么情况会导致最后一级的差分输出增益不同,单独仿真是正确的,整体仿真前两级也是正确的,三级版图走线相同。

网友A:
你这是差6dB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差6dB吧?

在5-6之间,你也遇见过这种情况吗?是不是因为最后一级把之前的输出不匹配放大了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