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tarRC抽取TT工艺角的电阻值异常

楼主(2022-01-10):
小弟最近在使用StarRC抽取寄生时出现了TT工艺角时某个net内部节点到内部节点的电阻值过大(10^15量级)的问题,其它工艺角对应的电阻值为0.几到几欧。然后我在icc和virtuoso里查看该net对应的金属线并没有异常的地方。

想请教下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?

网友A(2022-02-15):
可能是你电路中用到了某种器件在抽取文件中没有skip 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你电路中用到了某种器件在抽取文件中没有skip 掉。

您方便具体说明一下通常抽取文件中需要skip哪些单元吗? 我现在用的抽取文件中skip掉了filler cell, diode cell和filler io这3种单元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