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mbol如何设置才能在schematic里面被调用的时候显示MOS的宽长等参数呢

楼主(2022-01-10):
画了一个CMOS开关和反相器,请问symbol如何设置才能在schematic里面调用inv和SW的时候显示组成inv和SW的MOS管的宽/长/mul/fingers等参数呢

网友A:
Symbol中加入文字cdsParam(1) cdsParam(2)... ,然后cdf里面设置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ymbol中加入文字cdsParam(1) cdsParam(2)... ,然后cdf里面设置一下

具体怎么设置呢?没弄过cdf,求教

网友:
看图吧Symbol上的操作:

CDF编辑:

Symbol插入原理图中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