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集成电路反向

楼主(2022-01-10):
请问大家这个数字逻辑是啥?
从左到右分别是poly poly 金属一层

网友:
盲猜DFF,能否上一个高清图,这个看着太累了。

楼主:
它这个原图就有点花

楼主:
感觉想是一个锁存器,但是我接线没接明白

网友:
比较像DFF

网友A:
带异步复位的DFF。MT1层上,四个接触孔,从左到右分别对应Q,RZ,D,CK这四个引脚,另有上部的GND和下部的VDD。
功能为:
module dffrz_01(
output Q,
input   RZ,
input   D,
input   CK
);
always@(posedge CK or negedge RZ)
if(~RZ)
    Q <= 1'b0;
  else
    Q <= D;
endmodule

其多晶硅有源区的这一层,分别用可见光显微镜拍照(最上照片彩色但比较糊)、电子扫描显微镜拍照(中间照片但有源区未能显色)。的确需要这一层的两份拍摄,否则,中间照片偏右的有个VDD有源区接触线连接关系是:NActive、VIA、POLY、VIA、NACTIVE、VIA、MT1->VDD,还真的很难看出来。
另,该照片是在芯索还是在芯愿景拍摄的?如果PL层拍摄两次,会多收照片费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带异步复位的DFF。MT1层上,四个接触孔,从左到右分别对应Q,RZ,D,CK这四个引脚,另有上部的GND和下部的V ...

谢谢您!

网友(2024-12-24):
感谢,我也是想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