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仿真问题传统RC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22-01-10):
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 我再放一个传统的RC反相器,配合一个PMOS反馈。

为什么反相器的输出会稳定在一个0.4V,而不是0V。VDD是一个上升时间为10NS的方波,5V。

二,反馈PMOS的源和漏的电流不一样,这是为什么呀。有没有人能指导一下。谢谢

网友:
5v电压,1.8的device

网友:
我是做ADC的,别的领域不清楚,从我工作开始,都没见过5V的VDD

网友A:
首先要换VDD 你这模型是1.8V的,说不定哪击穿了

网友:
NM11这么大个用来干嘛的呢

网友:
为啥反相器的尺寸比例这么夸张 有什么讲究吗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要换VDD 你这模型是1.8V的,说不定哪击穿了

网友:
反相器的输出0.4V是因为PMOS击穿 击穿的大电流通过NMOS形成压降
PMOS源漏电流不一样 是因为有体二极管击穿电流
激励用恒压源没有意义

网友(2022-03-10):
RC时间100ns有点少,把电阻增大十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