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actory工厂机制创建实例化类

楼主(2022-01-10):
求大神讲解一下 function uvm_component uvm_factory::create_component_by_type (uvm_object_wrap p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quested_typ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ing parent_inst_path="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ing nam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vm_component parent);
                my_scoreboard scb;          void' ($cast(scb, factory.create_component_by_type(my_transaction::get_type(), get_full_name(), "scb", this)));中的create_component_by_type是否创建出scb这个实例?create_component_by_type的作用是什么?  $cast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? 看了挺多资料 还没有想明白

网友:
这个问题得看了源码才好弄明白,你这段应该是有问题:my_transaction,这个class你不可能是从my_scoreboard extend的吧?如果不是的话,你new了一个my_transaction的对象(所以这个函数的作用就是new一个my_transaction的对象,只是new的时候要查my_transaction有没有被override,如果有,new的对象需要替换成override的class,这个过程就是factory机制的精华所在),想赋给my_scoreboard的handle,类型不一样,不该这么写,$cast我觉得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,我都觉得没必要讲了,可以去看绿皮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