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00000

楼主(2022-01-10):
00000

网友A:
启动电路是不是有问题,启动之后能关断么

网友B:
检查一下启动电路中NM1管的GATE电位是不是在VBG起来之后没有拉到0,导致启动电路关断异常,形成来回震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一下启动电路中NM1管的GATE电位是不是在VBG起来之后没有拉到0,导致启动电路关断异常,形成来回震荡 ...

打了下工作点,VBG起来以后NM0没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这得怎么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启动电路是不是有问题,启动之后能关断么

电路没问题的,后面同学调过以后就上不了电了,以前是可以上电的不知道怎么调了。

网友:
去google一下简并点怎么仿真,这是应该是个初级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路没问题的,后面同学调过以后就上不了电了,以前是可以上电的不知道怎么调了。
...

多半是启动电路的问题,主要看启动之后的状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打了下工作点,VBG起来以后NM0没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这得怎么搞

你这个工作点是vdd=0下的工作点,不是你这样看的,你保存一下下拉管的电流,同时看下下拉管的gate电压和ids电流,看看是不是没关断,我看你的启动电路结构,就算vbg正常,1.2v电压过一个3串联pmos+1nmos,这个输出也没法翻转到0,下拉管nmos肯定是还有下拉电流的,直接形成了来回震荡。
看瞬态,别看初始DC点。

网友:
NMI应该还有下拉电流

网友:
增益裕度太小了。至少要大于15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