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设计中如何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做多周期路径约束的设置?

楼主(2022-01-11):
一个设计当中如何知道需要对哪些地方做多周期路径的设计约束呢?求大神赐教!

网友:
前端肯定知道的啊

网友:
1.正常路径前端应该是都打了拍的,不需要设多拍路径,要设那就说代码写的不规范,不好。
2.一些非常规的比如reset信号,跨clock domain的路径,这些可能是时序不好收,但是本身又对是不是一拍抓没那么严格的要求就通过打拍来放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