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让design compiler生成全小写的名称

楼主(2022-01-11):
现在用DC生成的网表里面有大写有小写,甚至有大小写重复的网线,比如有N10也有n10。在一些工具里面处理起来就有问题。
不知道有没有选项让DC只产生全小写的网线名?

网友:
什么全小写,不是你rtl啥名字他就啥名字吗

网友:
应该是大小写不敏感的设置

网友(2024-01-23):
我也遇到一樣的問題 就算calibre可以打開"layout case" "yes";"source case" "yes"驗過LVS,可是到后仿還是會一樣遇到,只能在DC的時候改嗎? 請問有試過在PR的TOOL重新命名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