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书籍

楼主(2022-01-11):
哪位大神可以慷慨提供下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第二版  书籍。万分感谢

网友:
论坛里面有好多吧,一搜一大片。

网友A:
拉扎维.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(中文第二版).part08.rar (26.44 MB , 下载次数: 21 ) 拉扎维.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(中文第二版).part01.rar (30 MB , 下载次数: 32 ) 拉扎维.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(中文第二版).part02.rar (30 MB , 下载次数: 23 ) 拉扎维.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(中文第二版).part03.rar (30 MB , 下载次数: 23 ) 拉扎维.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(中文第二版).part04.rar (30 MB , 下载次数: 22 ) 拉扎维.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(中文第二版).part05.rar (30 MB , 下载次数: 22 ) 拉扎维.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(中文第二版).part06.rar (30 MB , 下载次数: 23 ) 拉扎维.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(中文第二版).part07.rar (30 MB , 下载次数: 22 ) 拉扎维.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习题解答.pdf (14.9 MB , 下载次数: 16 ) 拉扎维.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(中文第一版).pdf (16.19 MB , 下载次数: 6 ) 拉扎维.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(第二版英文原版).pdf (9.11 MB , 下载次数: 4 )
我手里这个拉扎维第二版有点大,供你选择,下或者不下,其实第一版就可以了。我都放上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手里这个拉扎维第二版有点大,供你选择,下或者不下,其实第一版就可以了。我都放上去了 ...

非常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手里这个拉扎维第二版有点大,供你选择,下或者不下,其实第一版就可以了。我都放上去了 ...

需要把八个压缩包都下载下来放在一起,然后就可以解压了。解压后是一个文档,文档很清晰,感谢贡献!

网友(2022-04-14):
请问楼主有没有对应的PPT?谢谢

网友(2024-12-24):
感谢,我也是想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