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SD没有绕一圈

楼主(2022-01-11):
ESD没有绕一圈会怎么样吗?
还有一个问题是
可以左边绕半圈 右边再用另一组ESD绕半圈吗?
最后不会接起来

网友:
主要看衬底网络,PIN TO PIN的ESD泄放,总归可以找到PIN TO VSS 然后再 VSS TO PIN这样的路径。

因为大部分工艺,P衬底是公用的。所以看你泄放路径上衬底电阻是否足够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