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如何系统学习virtuoso的脚本编程语言

楼主(2022-01-11):
接触模拟版图一段时间了,对virtuoso中的脚本比较感兴趣,觉得可以提高效率。但是苦于不知该从何开始系统的学习,之前对脚本语言又没怎么接触过,也不知道该从哪个开始入门,查了有skill,tcl,Perl这些。希望大佬们可以给点建议,从哪开始入门。如果能分享指导一下学习经验就最好了,万分感谢!

网友:
插个眼,找到了踢我一脚

网友A:
skill针对的是全局版图,包括模拟和数字,仅在cadence工具中使用,主要调用cadence等工具的操作命令来完成所需要达成的目的,不仅仅适用于后端,前后端都能用,tcl主要是数字的工具用的多,对于后端来说,tcl能将工具的步骤流程写入脚本,source脚本即可快捷完成工作,perl是对大量的数据做处理时很有用,也能调用工具的函数来写脚本,以上是我自己的理解,欢迎大家做补充,skill学习手册目是cadence工具自带的纯英文使用手册,没有其他的中文书籍或者文档,tcl和perl是计算机语言,有专门的书籍可以学习的,python是和perl有相同作用的,对脚本感兴趣是可以的,模拟layout还是从skill入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kill针对的是全局版图,包括模拟和数字,仅在cadence工具中使用,主要调用cadence等工具的操作命令来完成 ...

受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kill针对的是全局版图,包括模拟和数字,仅在cadence工具中使用,主要调用cadence等工具的操作命令来完成 ...

ID 是工号么?  怎么看着有点眼熟?

楼主(2022-04-20):
引用 网友A:
skill针对的是全局版图,包括模拟和数字,仅在cadence工具中使用,主要调用cadence等工具的操作命令来完成 ...

感谢!!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