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 仿真报错

楼主(2022-01-11):
模块里没有任何 `inculde 语句,也没有使用SV语法,一直在报错,求大佬看一下!!!

网友:
第一个always缺少end 第二个always缺少endcase

网友A:
建议楼主丰富一下vimrc,自动做一些check,就能避免这种问题。
let b:match_words='\<begin\>:\<end\>,'
    \ . '\<while\>:\<continue\>:<break\>:\<endwhile\>,'
    \ . '\<if\>:\<else if\>:<else\>,'
    \ . '\<module\>:\<endmodule\>,'
    \ . '\<task\>:\<endtask\>,'
    \ . '\<function\>:\<endfunction\>,'
    \ . '\<class\>:\<endclass\>,'
    \ . '\<ifdef\>:\<endif\>,'
    \ . '\<ifndef\>:\<endif\>,'
    \ . '\<class\>:\<endclass\>,'
    \ . '\<package\>:\<endpackage\>,'
    \ . '\<program\>:\<endprogram\>'
let b:matchit_ignorecase=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楼主丰富一下vimrc,自动做一些check,就能避免这种问题。
let b:match_words='\:\,'
    \ . '\:\::\, ...

好的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