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闩锁效应的暂态和自持有人了解吗

楼主(2022-01-11):
闩锁效应发生后,撤去触发条件会恢复到高阻态称其为暂态,即使撤去触发条件,闩锁效应依旧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电路损坏称为自持,这两种触发的条件和肌理有什么不同?也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可能会触发暂态闩锁?其原理是什么

网友A:
我只知道闩锁是正反馈,也就是会一直持续下去

网友:
这不是SCR结构的问题吗?分析一下SCR结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只知道闩锁是正反馈,也就是会一直持续下去

是正反馈,昨天又了解了下,好像还取决于激励是否在达到开关转换电流之前撤去与否,如果在达到开关转换电流之前撤去激励,闩锁会回到最初的高阻态,称为暂态闩锁,反之,撤去激励后闩锁仍处于低阻态,闩锁会一直正反馈进行下去,称为闩锁可以自持,但具体两者的激励条件有什么不同还是不了解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正反馈,昨天又了解了下,好像还取决于激励是否在达到开关转换电流之前撤去与否,如果在达到开关转换电 ...

低阻闩锁是在某种激励下在VDD,VSS之间产生低阻回路,PNPN结构导通,形成正反馈,产生大电流,如果VDD一直大于PNPN结构的自持电压(维持PNPN结构导通的最小电压),低阻闩锁自持直至器件烧毁。如果不对请指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低阻闩锁是在某种激励下在VDD,VSS之间产生低阻回路,PNPN结构导通,形成正反馈,产生大电流,如果VDD一 ...

这个我知道,我的问题是暂态和自持的发生条件有什么不同,自持我知道,就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闩锁,主要是想知道暂态的触发是如何产生的?也就是说在实际芯片工作时,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暂态闩锁?或者说暂态闩锁是的触发条件是从SCR的什么地方开始的,又是从什么地方结束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知道,我的问题是暂态和自持的发生条件有什么不同,自持我知道,就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闩锁,主要是 ...

干货!集成电路闩锁效应与工程应用 - 半导体/EDA - -EETOP-创芯网
建议可以看一下这本书,里面介绍的很详细,我学得不够好,讲不明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