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tandcell 批量跑lvs

楼主(2022-01-11):
单个standcell 跑lvs时都能过的,将电路调到top上,版图也直接调到top上,用hcell跑lvs,为什么会出现下面的错误啊,几十个cell有一个cell是对的,但并有没找到这个对的cell与其他cell不同的地方

网友A:
衬底没有接吧或tapless 没有加tap cel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衬底没有接吧或tapless 没有加tap cell

有画衬低的呢,是不是衬底也要打上labal ,我现在只是打了mental层的laba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衬底没有接吧或tapless 没有加tap cell

都是这种形式的cell

网友A:
高亮看下那个2对应net 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高亮看下那个2对应net 是什么?

整合cell都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高亮看下那个2对应net 是什么?

整个都亮了

网友A:
单个可以pass ,顶层 hcell 不能pass ,你看看是不是使用了不同的地,需要用subd 或psub2 类型的层次分割开来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个可以pass ,顶层 hcell 不能pass ,你看看是不是使用了不同的地,需要用subd 或psub2 类型的层次分割开来. ...

没有用不同的地呢,只有一个VSS,网表里面需要定义吗

网友(2022-07-13):
再看下extraction file , *.ext 文件

网友(2022-12-09):
请问批量跑standcell 的lvs具体是怎么设置的呀?

网友(2024-12-19):
感谢,我也是想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