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的one-hot是指什么?

楼主(2022-01-11):
求助求助

大家知道dft中的one-hot是指什么吗?急急急,

网友(2022-05-17):
意思是可以广播one by one进行控制

网友:
应该指的是独热码吧,有一些电路上会冲突,比如三个寄存器,他们的输出都在一个端口,可能会尤其冲突,通过独热码加到这三个寄存器上,可以使它们分别打开,而不会同时打开,这样不需要修改电路结构也可以避免冲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