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低功耗设计中UPF保留寄存器

楼主(2022-01-11):
最近看了一些UPF的的资料,发现可关断模块的保留寄存器第二单元的定义不太一样,有点搞混了,所以当保留寄存器放在可关断模块,其primary power是接power switch的输出电源,但其第二电源是接子模块power switch 的输入电源?还是接power switch输出的电源?我知道应该跟顶层常开域的电源没关系。另外,有大佬用icc,知道怎么给LVL的输入、输出pin设置 dont touch属性嘛,我的lvl端口一直会接很多PTBUF这些。谢谢。

网友A:
想问下楼主UPF的权威资料上哪找?想学习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问下楼主UPF的权威资料上哪找?想学习下

eetop论坛就有,可以搜一下。

网友:
retention寄存器的第二电源,需要在primary power断电时有电,具体要根据需要去接,看实际的电源结构。可能有多个可选,可以接到power switch的输入电源,也可以接到顶层的aon电源,要看功能需求,但肯定不会和primary power接在一起的。如果系统中只有这一个power switch,第二电源肯定接在power switch的输入电源,primary power接在power switch的输出电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