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A设计

楼主(2022-01-11):
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,我在设计PA过程中,对Kf的仿真,需要保证在全频段(比如DC~100GHz)都大于1吗?还是说只需要在我设计的频段内保证大于1就可以了?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的话,能不能辛苦简单介绍一下,如果不能做到全频段都大于1的话,我这个PA的设计会有什么问题,具体测试的时候会影响到我所设计的频段吗?

网友A:
我理解,在任何频点上震起来,都不行吧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理解,在任何频点上震起来,都不行吧。。。

所以一句话说来,即使Kf小于1的频段离所设计的频段很远,这个PA也是不保险的,得保证全频段都无条件稳定,对吗?
因为我理解的是,可能在所设计的频段之外,功率和增益本身已经很小了,所以影响可以不用严格考虑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所以一句话说来,即使Kf小于1的频段离所设计的频段很远,这个PA也是不保险的,得保证全频段都无条件稳定 ...

只是说,什么频率都不能震荡,当然最保险的肯定就是全频带K>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是说,什么频率都不能震荡,当然最保险的肯定就是全频带K>1

感谢感谢,感谢大佬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