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射频芯片,如何防止被抄袭?

楼主(2022-01-11):
数字电路可以用加密芯片来保护内部的算法。

射频芯片,如何防止同行抄袭呢?

网友A:
能改工艺吗?改改掺杂浓度,这个应该不太好反向,几个点的掺杂浓度一变,只要搜索空间足够大,有防止抄袭的可能的,不过电路结构还是能看出来。

网友:
没有办法 , 欧美日韩大厂的射频芯片一样容易抄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改工艺吗?改改掺杂浓度,这个应该不太好反向,几个点的掺杂浓度一变,只要搜索空间足够大,有防止抄袭的 ...

都是标准cmos工艺啊,怎么改?

网友:
如果没法防止那就加大查抄袭力度, 市场上有一款新的就买回来做逆向分析, 查实抄袭就发律师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改工艺吗?改改掺杂浓度,这个应该不太好反向,几个点的掺杂浓度一变,只要搜索空间足够大,有防止抄袭的 ...

改工艺是作死...

网友B:
防不胜防,多做点假电路在里面吧,干扰他们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防不胜防,多做点假电路在里面吧,干扰他们?

假电路,人家也原样抄袭,怎么办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假电路,人家也原样抄袭,怎么办?

这就是证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就是证据。

喔,dummy mos,就是证据啊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喔,dummy mos,就是证据啊?

当然不是啦,假电路是指,有功能但是不真正用它,一般人还看不出它的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然不是啦,假电路是指,有功能但是不真正用它,一般人还看不出它的功能。
...

能否举例说明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