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已解决】innovus布线后输出的.v网表导入virtuoso之后是空的,只有端口

楼主(2022-01-11):
如下图所示,布线之后的.v导入virtuoso之后的原理图是这样的: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A:
没有这么干过,不知道你这样干的目的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这么干过,不知道你这样干的目的是?

我想在系统中用到这个数字模块做数模混合仿真,所以必须单独过一下lvs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想在系统中用到这个数字模块做数模混合仿真,所以必须单独过一下lvs

数字电路做LVS不需要转成cadence原理图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数字电路做LVS不需要转成cadence原理图的

那系统怎么调用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供参考
https://blog.eetop.cn/blog-1592-6946832.html

嗯嗯是的我就是这么操作的,但是好像是在innovus布线的过程中产生的这种black box,dc综合之后还没有,请问您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?

网友D:
看了你的问题和其他人的回复,你的数模混合仿真我不太了解,我在公司看前段数模混合仿真是用的自建symbol,是一个空的黑盒子,我只说你如果想在calibre里过数字后端的lvs,首先确认你导出来的.v里是不是正确的,然后把.v用v2lvs命令转换成.cdl格式,跑lvs时calibre读取这个cdl网表即可,这是我的想法哈,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跑lvs的问题,如果你总电路里有数字模块的symbol,记得把cdl里的pin的顺序和这个黑盒子的pin的顺序调整成一致,不然跑数模混合的lvs会出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了你的问题和其他人的回复,你的数模混合仿真我不太了解,我在公司看前段数模混合仿真是用的自建symbol, ...

导出的.v里面这个模块也只有输入和输出端口的定义,感觉是我在用innovus布线的时候出了问题,但log文件里面没有error也很奇怪……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嗯嗯是的我就是这么操作的,但是好像是在innovus布线的过程中产生的这种black box,dc综合之后还没有,请 ...

而且我还发现了很神奇的事情,dc综合之后的.v网表中有一个模块的代码和这个黑盒子一模一样,但是那个模块PR之后产生的.v是正常的,这个模块却留下了输入和输出端口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数模混合LVS流程 - EDA资源使用讨论 - EETOP 创芯网论坛 (原名:电子顶级开发网) -
可以参考一下
...

好的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导出的.v里面这个模块也只有输入和输出端口的定义,感觉是我在用innovus布线的时候出了问题,但log文件里 ...

那你的.v导出的只有pin的信息,没有网表信息,这一步有问题,后面的步骤即使对了也看不到想要的东西,查一下怎么导出正确的网表文件吧